请教s7-300和电脑的通讯

楼主(2005-01-11):
为什么我的通讯总是连接不起啊?用的是S7-300的314,连接的时候用了一个适配器,不知道到底通讯电缆是一一对应还是要2-3交换啊?偶是菜鸟,刚刚接触还望大家多多指教!在此感激不尽!

楼主:
拜托各位给点答复啊,小弟实在是着急的很啊!我怀疑要不就是编程带缆坏了要不就是我的通讯带缆没做对啊?西门子的东东坏的可能比较小吧,这个9针的通讯带缆到底该如何是好啊?

网友A:
是用PC/MPI电缆吗? 需要选择串口和波特率

网友B:
通讯电缆没作对,我记不清了,应该是2-3 3-2 5-5 7-8 8-7 欢迎访问www.cnuvw.com

楼主:
可否给个准确的答案啊?谢谢楼上的大虾!用的是MPI的电缆,选择了串口的,但是波特率应该选择多少为好啊,电缆上只有19.2和38.4两个啊,但是STEP7上面默认的是187.5啊?还望大家多多指教?

楼主:
还有就是关于特殊存储器的问题啊,300里没有象200的SMB0.0这种特殊存储器吗?应该如何解决这些啊?比如说要一个一直闭合的

网友C:
应该2,3,5,8对接就行了

网友D:
波特率应该选择19.2

网友E:
可能是你SETP7的地址没设对吧,应该为1

网友F(2005-02-21):
第一,如果你是一直没连上的话,可能是一些设置没设置对,MPI上的要选19.2,软件上的速率你可以一个一个试,不是唯一的。第二,如果以前连上了,现在连不上的话,那你就把硬件组态重新下载一下就好了。如果有别的问题再联系。

网友G:
你cpu314的mmc插上了没有?

网友H:
应该是2-3 3-2 4-6 6-4 5-5 7-8 8-7

网友I:
我建议检查一下SET PG/PC,是否选用得当

网友J:
你应该先把PC的波特率设成与适配器的波特率一样,再把PG/PC设成一样,为19.2就OK了。

网友K:
为什么不用38.4呢, 看看适配器的侧面就知道该怎么设置19.2,还是38.4了, 注意要把SET PG/PC的设置与适配器的硬件设置一样就行, 不要走入误区,不是说38.4不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