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有这样的记录零下50度设备吗?

楼主(2005-01-11):
现在我需要检测一种工业用冰箱里的温度,最低温度在零下50度左右, 有没有这种设备,可以整体放在冰箱里,同时记录温度,在需要查看数据 时把该设备取出来与电脑连接,再查看数据。在下对仪表了解不多,若哪 位能告知一二,不甚感激。

网友A:
只有零下40度到100度温度采集记录仪,体积小带电脑接口,可放入冰箱里!jiate888@sohu.com

网友B:
如果有一款成熟成熟产品,不锈钢钮扣设计,在受保护的非易失(NV)存储器中纪录多达2048个连续测量的温度,记录时间(1至255分钟)可自行设定;该产品自带锂电池。只是温度测量范围小一点,最低温度只能到零下40℃。 可以直接用电脑来读取读取,通过读卡器从串口设置参数和读取数据。我们可以提供全套硬件和相关读取软件。 外形如下:
尺寸如下:
特性 ※数字温度计以0.5°C分辨率测量温度 ※测量范围-40~85℃;在-30°C 至+70°C范围内精度保持±1°C,详细规格参见EC表。 ※内置实时时钟(RTC)和定时器,在0°C至45°C温度范围内具有每月±2分钟的精度 ※根据用户设定的间隔(1至255分钟)自动唤醒并测量温度 ※在受保护的非易失(NV)存储器中纪录多达2048个连续测量的温度 ※以2.0°C的分辨率记录长期温度直方图 ※可编程高温和低温报警门限 ※当温度超出门限规定的范围时,可记录多达24个时间标记和持续时间 ※512字节的通用读/写非易失存储器 ※使用1-Wire协议,通过单条数字信号以15.4kbps或125kbps的速率与主机通信    ※通过瞬时接触即可完成数字识别和信息获取 ※唯一的、由工厂光刻和测试的64位注册号(8位家族码 + 48位序列号 + 8位CRC校验码),保证每个器件绝对可溯,因为没有任何两个器件相同。 ※多节点控制器实现1-Wire网络 ※基于芯片的数据载体提供了一种紧凑的信息存储方案 ※附着到目标物体上后仍可存取数据 ※纽扣外形很容易和杯状探头自行对准 ※刻有注册号的不锈钢外壳能够耐受恶劣环境 ※利用自粘胶垫、凸缘栓锁或环扣很容易将其固定 ※读取器首次上电时进行在线检测应答 ※符合UL#913 (第四版)标准;绝对安全设备:通过I级, 1区, A、B、C组和指定D区域场合的认证

网友C:
这样的设备应该有. 你 参照一下 ,冷热冲击实验箱的原理,可以达到这个温度 .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D:
您若只把探头伸进去测就可以达到您的要求! HygroLog NT3-D 温湿度记录器NT3-D 精度:±1.5%RH,±0.3℃(23℃) 探头情况:最多三个互换温湿度探头 探头温度:-40...+85°C/-50...+200°C 湿度范围:0...100%rh 测量参数:液晶显示温度、湿度、实时时钟 表体环境:0-100%RH无结露, -30...+70°C,-10...+60°C(带显示) 电源:9V叠层电池,通常寿命大于1年 存储介质:16M CF卡海量存储器 记录间隔:5s 到24h,三个探头可以独立编程 可选功能:通过配套插座,可以RS232,485通讯,可以220VDC电源供电,可以连接4路外部模拟量或4路pt100和两个开关量 应用场合:实验室、博物馆、集装箱、仓库等 特点: 三个互换探头可以分体安装,可以记录高低温数据,精度高、温度宽,符合FDA CFR21.11 和GAMP 4要求,这对药品和食品行业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