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鲜实例,大家分享—安川伺服电机异响解决方案

楼主(2005-01-11):
我是FAGOR8040系统用户,我们有一台机床伺服系统是安川,今天发现伺服电机在待机运行,即有使能信号,伺服驱动输出锁紧电压时有很响的尖叫声,待机器重起或使能取消后,尖叫响消失,我们怀疑是比例增益和微分增益设置过大,我们试着减小数控系统增益参数。 请问各位大侠引起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欢迎大家加入讨论

网友A:
你都知道拉还问什么?就是增益太大,还有就是机器惯量比值设定可能有问题。

网友B:
这个问题是不是在SV-ON后出现,或者在运动后停止时出现。如果是的话,这个声音是电机的励磁电流声,应属正常现象。当不是在很安静的环境下面,此问题可以忽略。进行增益调整不会有太大的效果,因为本身的设计原理就是这样。

网友C(2005-03-12):
就是惯量比设的和增益不相符和,在伺服ON以后出来的吱吱声在功率较大的电机中(2KW以上)属于机械振动,需要调节惯量比后自动调谐

楼主:
TO 200224: 谢谢 您的指导请问具体怎样调整呢?

网友D(2019-07-12):
说半天都没一个具体点的,安川伺服真是让人无语,动不动就尖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