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什么使编码器的信号电平推挽式输出,有啥优点。编码器的串行和并行输出有啥区别?

楼主(2005-01-11):
(无正文)

网友A:
串行就是说数据传输时间上有先后,空间上只用一条电缆。 并行就是数据传输时间上同时进行,空间上用多条电缆。 串行传输距离远,但实时性差; 并行传输实时性好,但距离近且易受干扰。 建议看阿Q的贴《绝对型旋转编码器及输出、机械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