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前辈指教

楼主(2005-01-11):
请教各位前辈,我设计简单的PLC程序还可以,一复杂了便不知道怎么下手.求提高方法以及编程设计的思路方法?谢谢了先

网友A:
分清步骤。一点一眼。 把逻辑分成小块逐步下手。地址归纳那清晰

楼主:
谢谢指教,能否说的清楚点.有没有系统讲解的书籍??

网友B:
结构化, 工艺或流程分系统, 先规划算法, 用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