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两台s7-200 cpu226 通过西门子提供的modbus slave 通讯

楼主(2005-01-12):
两台s7-200 cpu226 可以通过西门子提供的modbus slave 功能块通讯和我在网上下的modbus master通讯,现在中间通过电台,通讯就出现问题,老是同不上。为了找原因,现在我通过串口监视软件监视发送的数据发现传送的数据全都是补码形式的,这使我百思不得其解,工作老是没进展。如01 在监视软件上看到的是FD 我换了几个监控软件也都看到是这种情况,这是为何,万分着急,谢谢,盼回电。

网友A(2007-05-06):
不要电台,把PLC直连可以吗?如果还是不行,可以把编程软件换成sp5的,用自带的master库试试

网友B:
检查一下电台里面的通讯波特率,校验,数据位等设置是否和PLC里面设置的一致.

网友C(2015-08-25):
检查端口设置,比特率,奇偶校验,数据位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