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求助:在WINCC 6.0中如何记录过程值

楼主(2005-01-12):
请教一下各位,在WINCC 6.0中如何将 HMI 上对PLC程序发出的每一个操作都按时间进行记录。就是发送一个指令,对相关的变量记录一次过程值,最好还有操作时间。 拜谢了

网友A(2005-02-16):
每次发命令操作时,比如按发送按钮时,将该操作所对应功能、当前时间甚至于当前登陆操作员都记录到外部文本或数据库中不就可以了么?我在WinCC5.0中实现过操作员登陆、退出的时间、人员记录功能,我想在6.0中vbs的引入会使这种操作更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