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C计数器不能复位

楼主(2005-01-12):
有一段程式:LD M672 RST C110 其中M672是人机对应输入位,但是无论如何C110就是不能复位,就算用电脑监控,强制让M672 ON也复位不了,要使计数器复位,只能在电脑中将0写入C110的数值,请问PLC有参数修改可以使RST 计数器失效吗?或者以上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网友A:
用小一点元件编号试试如m0

网友B:
[movp ko c110]这样行吗?

网友C:
把这段程序的位置放到程序的前面一点试试

网友C:
会不会你的M672前面有复位指令,所以无法SET,你把程序发给我,我帮你看一下!

网友D:
你能把你的程序發給我嘛!我看能不能幫你hqm_19800701483@sina.com.cn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TO 三林,你的办法我试过了,也不行。这几天想象应该是此语句放在主控里面所致。

楼主:
确实是将其放在主控里面去了,改个地方问题也解决。谢谢各位热心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