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方案是否最优?该如何进行?关于不同厂商plc通信问题?

楼主(2005-01-12):
各位高手们好: 现有两台智能设备主控制器为西门子的s7-200cpu为226(互为热备),已可独立运行。 仍有ab环行DH+网络,上挂多台slc5/04对各自部分进行监测监控并将数据反应到上位pc机。 现在想将此两台西门子的s7-200plc加入此监测网络中,从系统可靠,稳定及扩展性,当然还要考虑成本等角度出发,该采用何方案最好? 我目前的方案如下: 1。选用一台slc5/04利用其DH+口接入已有的上层DH+网络 2。选用sst公司profibus转换模块将slc5/04接入下层profibus网络 3。两台s7-200通过em277模块也接入profibus网络 请问此方案是否最优?在做这个系统,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plc该怎样利用profibus通信?而且最重要的是怎样和互为热备的plc通信?此热备原理为: 工作时一台正常运行,另一台备用plc也工作但其只是在不断监测正常工作plc的I/O口,看是否I/O口输出的开关量正确,如正确不切换,如不正确,报警位置,并整体切换到备用plc。

楼主:
请各位工控高手进来,发表下意见,我们大家讨论下

网友A:
你可以分别写两个进程,独立,可跨越机器边界,其中,一个进程与S7-通讯,另一个进程与slc5-通讯,此2进程(可以是任意多个进程)通过IP软交换服务完成通讯.当然你可以找Rockwell公司和西门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