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和讨论:阀门三断 保护的实现方法有那些?

楼主(2005-01-12):
那位高手能赐教有关阀门的三断保护的实现方法,不胜感激。 另外,有兴趣的人员我们一起可以讨论一下多好。

网友A:
你好,阀门的三断保护实现的方法很多,若有兴趣留下电话,到时我们交流

网友B:
三断保护实现的办法很多,一般所说的三断指的是气动阀门在断气、断电、断信号时阀门保持原来的位置不变化。简单地说,断信号使用电子开关,断气使用闭锁阀,断电使用电磁阀。当控制信号使用的4--20mA时,可以调整电子开关的设定值,在信号低于设定值(比如3.8mA),输出一个开关量去控制电磁阀动作,从而使阀门保位。现在新的气动阀门的定位器基本都是智能式的,本身带有断信号保护功能,并且都是二线制,由控制信号提供电源,所以断电、断信号保护都自动实现。只需在定位器输出与筏门之间加一个闭锁阀,当气源丢失或低于额定值时,锁住阀门内部的气体,使阀门保持原位。

楼主:
谢谢HJH1330的解答,收益非浅。如果使双作用执行机构,是否还有三断保护的说法?没有弹簧的双作用执行机构是否经常用于调节,如果是,通常在什么场合应用? 另外还有两个问题,1。引起阀门振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直管段是否对阀门的振荡有影响?2。阀门越程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比如阀门是FO阀,从全关到50%时,阀门往往先动作到45%,然后在回到50%。请两位同仁不吝看法。谢谢。

网友C(2005-04-26):
阀门应该是不需要多少直管段吧!阀门震动很多原因的!阀后液汽相都有啊,就有可能产生震动!我们这里就是!越程就有可能你的气压过大,是不是没经过减压或减压不够啊!液不知道对不对!请多指教!

网友D:
从全关到50%时,先动作到45%,然后在回到50%。可能是定位器的回差没调好!

网友E(2005-10-10):
请问哪位高手知道常规三断保护装置中检测信号用的电子开关在哪儿可买,最好工作电压为24 VDC 谢谢

网友F(2009-02-17):
现在有人在吗 我想学下2位三通加个信号保护装置加个定位器怎么装和连线和接铜管 我的QQ371651853

网友G:
说清楚,感觉你的附件不少,具体要达到什么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