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三台电机互为后备,何以实现

楼主(2005-01-12):
小弟做课程设计要求三台电机互为后备,请问各位大虾何以实现 我用的是S7-200

网友A:
电机功率多大?

网友B:
这与你用什么plc无关吧,你是不是想在一台电机故障时,另外一台可以立刻投入运行啊,如果是,你只要把电机故障时的信号(如热继的常开触点,或者断路器的辅助触点)并在另外的电动机的启动上,就ok了,明白吗?

网友C:
如果是多系统可以用看门狗和冗余思想来考虑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