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300模块接线问题

楼主(2005-01-12):
请问S7-300AI8-12BIT 7KF020AB0 模块接线时假如有无供电压力变送器,还有有供电压力边送器过来4-20MA信号。四个量程卡改了一个为C。其余为D。我是否应该短接模块上-24V(M)和MANA(COMP)。? 如短接是否影响对有源压力变送器既量程卡C的采集数据。是否只需短接这一根线就可以? 还是不需要短接就能实现采集无源压力变送器值(好象不行)。 谢谢期盼回复。

网友A:
不需要短接就能实现采集无源压力变送器值,但前提是你要设好方向,我记不清是C还是D,无源的用2线制,有源的用4线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