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电容的简单电路请教

楼主(2005-01-12):
如图所示,在A点加一个-14v左右的脉冲信号,B点输出约为-13.3v的脉冲(示波器观察所得),B点的电压不是被二极管钳制了吗?请高手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谢谢!

网友A:
你是个学生吧, B点电位被二极管钳位是指B点电压不会大于二极管的导通电压,你加的是负脉冲。

楼主:
多谢imgg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了几天都没明白 如图所示,Vi输入是周期变化的斜坡信号,每个周期都是从-3v递增到10v;Va是脉冲信号,稳定时值为-13.5v,脉冲到达时为14v。测得Vo为脉冲信号,稳定值为13.4v,脉冲到达时为-2v。如果对运放计算,Vo=499-49.9*Vi,这样Vo怎么可能是脉冲呢?至少同一个周期内vi变化,vo也应该跟着变化吧?是不是二极管对Vo电压有影响? 请点解,谢谢!

楼主:
imgg,您好,我给您发了一封信,有个问题想请教您,请查收信箱,谢谢! 我在这里发了贴(有电路图),不知道为什么还没通过验证……

楼主:
如图所示:A点电压是周期斜坡信号(-3递增到10v),Vo是脉冲信号(稳定值13.5v,脉冲值-2v),B点电压为1mv左右(当时用示波器没看出来,万用表测量时有周期变化,但是变化不大),C点是脉冲信号(稳定值是-13v,脉冲值是13v),D点是斜坡信号。蓝色方框中的我看不懂,如左上方框输出的斜坡信号为什么会周期变化,再通过左下的方框,Vo为什么是脉冲信号,右边方框B点和D点电势又怎么分析。 各位高手请帮忙,谢谢!

楼主:
Vo为什么是脉冲信号已经解决,其他的还请高手继续帮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