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怎样对脉冲计数啊?

楼主(2005-01-12):
我是通过计算机发指令给数据采集卡的定时/计数器口来发脉冲(pluse)信号,以此控制驱动板的,现在我要想进行位置控制,必须知道脉冲的个数吧,可是如何对它计数呢,请各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A:
不太明白,请具体描述,LSGISME@SINA.COM,希望我能帮助你

楼主:
我的电机驱动板接受主机发送的脉冲(pluse)和方向(dir)信号,这两个信号我是通过对数据采集卡的定时器/计数器口(count0)编程发出的,在vc下调用采集卡的dll函数,可以使采集卡的count0口每隔N个时钟周期(2MHz)发一个5V负脉冲。通过对N的设置,我可以改变脉冲的频率,也就可以控制电机的转速,这是已经能够做到的。但是要进行位置控制必须知道电机转过的脉冲数,怎样计算采集卡count0发出脉冲的个数呢。 采集卡中没有这样的函数,那么我该怎么办呢?是通过软件还是硬件解决。说的还是不很清楚:( 请高手指点 注:采集卡的count0其实就是一个8254,我用的是它的rate generator模式发脉冲的。

网友B:
8254 可以读它的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