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没有网卡的情况下,两个节点如何组网并通信?

楼主(2005-01-12):
各位高手: 小弟是一在校学生,现在在学习lonworks组网,请问: 两个神经元芯片节点模块通过双绞线相连接,在没有网卡的情况下,它们之间如何通信?可以给每个节点设置地址吗?具体如何设置?

网友A:
可以通过自安装方法。

楼主:
能不能详细点说明一下如何自安装,或者有没有这方面的相关资料,可发到ahcaiprince@gmai.com 谢谢

网友B:
可以通过自安装方式啊,要付费用的哦.

网友C:
付费?? 不理解。。。。。 1、节点把通讯地址配置完成。 2、节点通过人机界面建立节点间的网络变量绑定。 3、应用程序实用网络变量来传送数据和命令

网友B:
为什么还需要人机界面啊??????

网友D:
自安装系统,不等于人不能监控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