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选择伺服系统的减速机

楼主(2005-01-12):
伺服系统一般即可进行恒功率控制亦可进行恒转矩控制,为什么要用减速机?如果需要如何选择?关键是为什么要?

网友A(2005-07-04):
各位同仁:減速機的用途可簡略歸納一下:   1)降速同時提高輸出扭矩,扭矩輸出比例按電機輸出乘減速筆,但要注意不能超出減速箱額定扭矩。   2)減速同時降低了負載的慣量,慣量的減少為減速比的平方。大家可以看一下一般電機都有一個慣量數據。   伺服或步進需要正反轉定位,所以比較關注減速箱精度,一般都在弧分級(一弧分為1/60度)。   行星減速箱較經濟,有平齒和斜齒2种,精度和價格都不同。   蝸輪蝸杆型精度可做得很高,但減速比都不大。   諧波減速機精度非常高,尺寸也小。但缺點是價格較高,柔輪壽命有限制,不耐衝擊。(如有興趣,頂一下,待續)

网友B:
楼上说的极是,顶一下

网友C(2005-11-17):
1.伺服马达作为原动机,主要目的还是要带动应用端工作机;而工作机需求的速度一般与原动机最优速度不相符合,故需增速或减速,通常多为减速.但伺服马达的控制性会由于速度的降低而导致某种程度的衰减,尤其是对低转速下的讯号摘取和电流控制稳定性特别显著.
2.应用端工作机大多需求更高的扭矩,但如果直接增大伺服马达的输出扭矩;马达就需要使用昂贵的磁性材料,而且马达结构也要庞大,控制电流也要剧增(需要比较大的驱动器);这样马达控制成本也剧增.
  主要因以上两点,故在伺服马达和应用端工作机之间必须配置伺服减速器来实现.
  我所知道的台湾精锐,是专业研制生产APEX品牌伺服减速器和工业机器人大型集团公司,品质完全可替代欧美同类产品,而且价格实惠,交货期短.
  具体可登入网站(www.apexrobot.com.cn)联络.
   以上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