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请教信号传输线屏蔽高频电磁信号的问题?

楼主(2005-01-12):
如题,大家在测量采集过程中进行信号传递时不知考虑过外部电磁干扰没有?特别是在一些恶劣环境下的干扰,比如高频的电磁信号,如果仅仅使用屏蔽网或者是导线外加金属屏蔽层,是否能够屏蔽干扰呢?请大家谈谈使用导线传输信号的经验,谢谢!

网友A:
不知你传输的是哪种频率的信号,我在工作中是用同轴电缆传输信号的,几百兆赫的频率是没有问题的,包括手机900MHz的信号也没问题。但是也有例外,有一次设备旁有干扰仪就使信号一下子衰减了十几个dB

网友B(2005-03-18):
楼上“MSN”所说的只是解决射频(高频)电磁干扰的方法之一。 只有使用含有高导磁率材料(如钢带、钢丝)铠装外护层及多层隔离屏蔽(也称复合屏蔽)的电缆(同轴或对称结构)并正确接地,才能最大程度地屏蔽低频磁场干扰、射频电磁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