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FIX7.0

楼主(2005-01-12):
求助:关于用FIX7.0建立实时及历史数据报表方法。 谢谢回复。

网友A:
可以用DDE连接到EXCEL,或者历史曲线以文本输出到文本文件中.

网友B(2005-06-02):
楼上的大虾,能再说的详细点吗?!比如DDE和ECXCEL如何连接,历史曲线如何输出到文本文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