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故障请教

楼主(2005-01-12):
我操作的变频器,显示屏上出现0HT指示,但是根据使用说明书的方法还是解决不了问题,请问该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A:
E.0HT故障解析: 三菱通用变频器分A系列,F系列,E系列,S系列 首先排除外围故障:负载,环境温度及内部参数。若外围没问题, 则变频器可能坏:A,F系列主板坏,E,S系列模块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