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可以显示功率等电量参数有掉电可保持的数显表

楼主(2005-01-12):
大家好,有没有一种仪表可以显示功率等电量参数,并且有时间累积显示,而且此显示在仪表掉电后可保持。

网友A:
深圳科立恒公司专做数显表,你要求的这款表我公司可以提供,以下是这款表的特性介绍。 欢迎垂询:0755-83975487-218 陈`R CTM-600 6位數累積顯示控制器 - 1/8 DIN (96 x 48 mm) 双排显示,瞬間值顯示範圍:-1999~+9999;累積值顯示範圍:-199999~+999999 精度 : ± 0.1% 薄膜按鍵設定控制點及各項參數 可選擇 二組 RELAY 輸出 (Hi / Low可設定) 可選擇 類比輸出 (可選擇對應 瞬間值 或 累積量 輸出) 可選擇 9 段非線性折補設定功能 可選擇 3 段不同累積參數 具電腦連線 RS 485 Modbus 或 RS232輸出 可附加DC 24V/30 mA 激發電源提供外部傳送器使用 工作電源 AC 115 / 230V ± 15%, 50/60Hz; 可選購直流電源 12Vdc, 24Vdc, 48Vdc, 110Vdc 安裝,接線容易 CE approved

网友B:
深圳科立恒公司:请尽量使用简化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