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PT100与PTC的区别?

楼主(2005-01-12):
(无正文)

网友A:
PT100 是摄氏0度时阻值为100欧的热电阻的型号。 PTC是热敏晶体开关。既小于某一温度时接通,高于某一温度时断开。最常见的就是热水器上用的95度PTC。 一个随温度变化而阻值联续变化,一个是随温度变化,通断。

网友B:
我有收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