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JA1000 初始化

楼主(2005-01-12):
请教:   我现正在pc上做vxworks的can bus 驱动,我买的是zlg的isa-9620接口卡,卡的控制器是sja1000t.初始化后,用示波器量没有硬件中断产生.初始化后我读SJA1000T的寄存器都是正确的,而且中断使能积存器正确,中断寄存器内容变化也正确,用轮询方式既能发数据也能接收数据.就是没有硬件中断产生,是什么原因?(basic和pelicanmode两种模式下我都试了)

网友A:
不管是什么操作系统,初始化SJA1000的步骤都是一样的;初始化PC的步骤倒是有可能不同的。

楼主:
您好! 请教:我在断开中断跳线后量接口卡的INT引脚已经有中断信号,说明硬件已有中断信号输出了,但是ISA插槽到I8259中断控制器的线路好象被接地了一样,所以中断跳线后量INT引脚就没有信号输出.我确信在VXWORKS中中断挂接是正确的,没有中断号的冲突.那怎么把ISA到I8259中断控制器的线路给打开?跟BIOS有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