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问题请教

楼主(2005-01-13):
我想用ARM44B0设计CAN节点,CAN控制器用MCP2510,收发器是PCA82C250,想用6N137进行光隔,现在有一个问题,6N137的工作电压是5V,而ARM的电压是3.3V,这样ARM的输出口线电压最高为3.3V,如果MCP2510也用3.3V的话,光隔能够正确吗?还有,其他CAN节点我用的是SJA1000,都是5V,和这个ARM节点连接,能够正确通信吗?

楼主:
你需要查一下CAN总线的物理层标准,如果CAN的收发信号能够适应两种电压,那么设备是可以工作的。 一些3.3V的数字电路能够与5V的电路共同工作,一些不能共同工作,如果不能共同工作的话,可以采用电压转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