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乙醇、甲苯、二甲苯流量计选型!

楼主(2005-01-13):
我手头有一个工程需要3台流量计,工艺管径DN25,被测介质分别是:乙醇、甲苯、二甲苯,因介质不导电初步计划选用超声波流量计,但是有些担心超声波的稳定性,请各位高手帮忙为我的选型给个参考意见。

网友A:
有三种方案可以供你选择,一种就是你说的超声波流量计,其次就楔型流量计 第三种质量流量计.选用超声波流量计是最经济的,我们KROHEN公司刚刚推出的UFM3030K/D超声波流量计完全能达到你的要求,此产品采用三声道超声波精度高而且稳定没有压损.在扬子石化已经有多台在使用,效果很好. 因为你所测介质为化学品,都有一定的腐蚀.只要温度不超过180度流量计用PTFE内衬就完全可以解决.楔型流量计可以测量高温介质,但不耐腐蚀,如需要耐腐蚀就必须要用HC合金的测量管,那价格就很贵了,甚至超过用钛材管的质量流量计,那还不如直接用钛材质量流量计呢.楔型流量计如果用316L测量管的话在加配一台差压变送器下来价格也不菲,肯定超过超声波流量计的价格.当然如果有足够钱的话,用质量流量计是最佳的选择.

网友A:
感兴趣的话可以给我MAIL:miaojingbo@126.com或者留下你的MAIL我把三种产品的资料发给你供你参考.

网友B:
好象这三种介质的腐蚀性并不严重,普通的不锈钢就可以,如果用来计量,质量流量计确实是最好的选择.

楼主:
如海天山所述,这三种介质的腐蚀性并不严重,我咨询了罗斯蒙特他们建议用涡轮的,据称精度能达到0.1~0.15%,而超声波的只能达到0.5%。还有就是价格问题。希望得到详细的资料(包括价格)。stone_duan@sina.com

网友C:
建议使用巴纳超声波流量计,该流量计的精度是不变化的,而且在管路外面夹装即可,安装方便。北京巴纳中心:杜工,010-65143282,duzhaowend@vip.163.com

网友A:
如果罗斯蒙特有超声波流量计的话,他肯定会推荐你用使用超声波流量计.我来把超声波流量计和涡轮流量计做一个性能比较.超声波流量计没有压损,涡轮有.超声波流量计没有任何可移动部件涡轮有.有移动部件就代表故障率会提高.另外在流量计出现故障的时候,超声波流量计可以在不停产的情况下进行,但涡轮就不行必须拆下来.这个对化工厂来说是个很大问题,因为化工厂不间断生产时间的越长效率就越好.对于精度问题,涡轮流量计在出厂标定的时候也许有很高的精度.但随着使用时间的使用加长精度会越来越低.这个问题涡轮流量计是克服不了的,因为的他的测量原理就决定了这一点.超声波流量计因为是通过传播速度差来测量的,使用时间长了后除非是电子电路部分发生漂移会产生测量误差(涡轮同样也还存在这个问题).但超声波流量计只要重新进行矫正后就能克服.但涡轮不行. 涡轮惟一的卖点就是价格便宜.DN25口径国产估计只要3000元左右

网友A:
当然如果你的控制要求不是很高的话,选用涡轮流量计也是可以满足你的测量的。

网友D:
我这里有套方案你可以考虑一下使用E+H的科氏力质量流量计,可同时测量质量,体积,密度,温度。介质温度可以达到200,高温型可打300,适合测量乙醇、甲苯、二甲苯,使用普通的PTFE寸里就可以了。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与我联系,大家交个朋友alexyang0510@yahoo.com.cn qq:22313894

网友A:
WXALEXYANG你好! 质量流量计还有PTFE的衬里?老兄是新手吧.老兄质量流量计没有衬里一说,只有测量管材质问题,E+H的质量流量计的测量管有以下材质HC,钛,316L,锆几种.

网友E:
涡轮流量计不适合用于有腐蚀性的介质,超声波、质量流量计贵。如果精度1%可以接受,建议使用涡街流量计。

网友F:
谁说涡轮不能测量有腐蚀的介质啊??现在有新的涡轮产品,测量强酸强碱\氯气等腐蚀性液体气体完全没问题的,如有问题可全额退货!! 而且价格绝对的便宜!

网友G:
最经济的方法就是使用文丘利管差压流量计,同样具有无无移动件,压损小,可靠性高的优点,但价格只是超声波流量计的1/6, 当然楼上大侠的建议有很有道理,但成本太高 欢迎联系 德国科宝仪器仪表(上海)贸易公司 021-58362206-118

网友H(2005-02-18):
不知道流量范围具体多少,流速满足要求的情况下,用涡街流量计还是比较不错的. 北京瑞普三元仪表公司,我们是各种流量计的专业生产厂家,联系人魏先生,电话:01084512776转867,13522245807,传真:84512778,网址:www.bjripe.com或www.ripeness.cn

网友I:
建议使用国产便携超声波流量计,其使用简单,用户界面灵活,性能稳定,价格也不高。

网友J(2005-05-08):
ABB仪表部,010-8456 6688-6242.

网友K:
上面很多大侠都说得不错,不过我认为流量计的选型很重要的一点是你要提供准确的工况条件才能进行精确的选型,如流量的范围,工作压力,温度等,因为要进行流速的计算来进行选涡街或者其他的流量计等,我同意佳泰的建议。

网友L:
你首先要把你安装的流量计的用途,作用和技术要求。工艺上的要求提出来后,才可以选择比较合适的流量计。你把这些情况说明了在选型,不是价格而是适用,维护方便

网友M:
涡街流量计在使用中不但要注意环境温度、湿度、气氛等条件,还要考虑电磁干扰。振动也是涡街流量计的一大劲敌,还是超声波流量计比较好。推荐你用一下富士超声波流量计,我们原来用过性能是比较好的。0512-63451594 金工

网友N:
超声波流量计固然好。但价钱比较贵 涡街流量计随着使用时间的使用加长精度会降低 如果精度不高,可以考虑使用孔板

网友J:
1,建议你了解一下ABB的涡街流量计。 2,ABB的仪表部,可以提供种类非常多的流量计。例如:电磁流量计,涡街流量计,旋进流量计,质量流量计,楔形流量计,热式流量计等等。 3,还有压力变送器等等。

网友O:
我们公司有刮板流量计和透平流量计,刮板的精度很高达0.1%,机械式的,透平稍差,性价比高。我们主要就是做这些粘度不大的介质的流量测量。我是做技术的,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和我联系。 tel:021-51172700-806赵

网友P:
电子巴流量计是用力传感器作为检测件,只要流体流动对靶板产生作用力就可测流量,近年来在各种恶劣工况下应用优势特别明显,从根本上解决了易脏易堵,易腐蚀   QQ425219557   029-68969927

网友Q(2006-03-23):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可以用涡街流量计,我曾用于计量甲苯、甲醇还可以接受。

网友R:
可以选用V锥流量计.请将您所需流量计具体工矿条件给我发一份。我司技术部门可给您做方案.
希望能和您合作!

饶刚 经理
天津仪表集团河南办事处
TEL:0379-64316402、64330819、64331721(直线)
FAX:0379-64330819
www.yufeng.net.cn

网友S:
 用均速管吧!情况比较好,比较好测量,有意请打电话或流言,13910320529 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