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PMAC能否用于放卷力矩的控制

楼主(2005-01-13):
现实验室有一块PMAC-104卡,想用来控制力矩电机,实现放卷张力控制,用传感器测量张力值实现闭环。请问各位大虾,这一切可以基于PMAC实现吗?

网友A:
应该可以,但性能要看你需要达到什么精度,工作速度有多少了。

网友B:
PMAC卡做控制肯等没问题,不过,用力矩电机我感觉不如用伺服电机更方便。国外都是用伺服电机做张力控制的。

网友C:
肯定没问题,精度,力矩主要看电机伺服系统。PMAC只是起控制作用

网友D:
104总线的PMAC卡我不清楚,但是PCI总线的有力矩控制模式

楼主(2005-09-06):
呵呵,谢谢各位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有可一点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