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测水下20米,水中金属物体向下移动的实时位置。

楼主(2005-01-13):
急。在水下20米工作,检测水中金属物体沿铅垂方向向下移动的实时位置,移动距离6米,发求发出0-20mA标准信号远传到PLC。我现在不懂这表是什么原理?什么表能实现这类测量?如有哪位知道,请及时回贴。不胜感激。或QQ191363215。

楼主:
我这是用在海下二十米,要求带远传显示。可以达到吗?

网友A:
用钢丝绳吊下去测,钢丝绳是耐海水浸泡的不锈钢材料,盘在一个转盘上(转盘有弹簧收紧),用多圈角度传感器(或编码器)测转盘角度,直接4--20mA输出或RS485输出),(4--20mA如果用较粗的电缆,可以传几百米,如还要远,可用RS485),这种方法是否可以?可以的话成本较低,安装也简单。 我们的钢丝绳收紧传感器已经用在上海沪东船厂等船上。

网友B:
同意阿Q的方法,如果弹簧不好用,可用一个可逆电机,都转不烧的那种,几十块一个。还上码盘就可以了。

楼主:
我还不怎么明白。。。。钢丝绳可以下去,可是你的意思是不是钢丝绳得捆绑在我要测的那个金属块上?要不然位置怎么能和金属块的同步呢?再具体一点?是不是上头还得弄个支架什么地?

网友A:
你这个金属块是由什么固定的?它是如何向下移动的?钢丝绳可以固定在金属块上,也可以随控制它的移动臂移动。 欢迎来电讨论:021-32031167裘先生。

楼主:
晕了。。电话怎么还掉线了。。郁闷。非常感谢!一会我再打电话过去。

网友C:
请大家注意 液体 特别是 海水对钢质材料的腐蚀!! 用钢丝绳+编码器的办法实际上有很多现成的产品买来就可以用 ,问题就在腐蚀上. 另外1个好象连续性不是太好这样一来和PLC连接后 会有些麻烦

网友A:
狄雅:抱歉,电话断了,我没有你的电话,没法回电。 量子风,我们的钢丝绳材料是耐海水浸泡型不锈钢,已经在海船上用了,另外我们用于海边(海风浸润)闸门开度上的也有近5年了,基本没发现腐蚀断裂。如果安装绝对多圈型编码器(4--20mA和RS485输出一体型),连续性很好,可以远传和与PLC连接。

楼主:
阿_Q:谢谢你。电话断了,我没再打。情况基本上我和客户讲了,现在就看现场那边了,有消息我就再联系你:) 谢谢你对我的帮助。

网友D:
用在海里的东西,腐蚀性是最要注意的。17-4PH的不锈钢不会有问题,我们公司专门做用于海底压力检测的变送器有用这种材料的。 a阿_Q提的这个解决方案,我觉得可行。

网友E:
尼龙绳怎么样?20 米弹性可以忽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