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lonworks网络的监控软件方案

楼主(2005-01-13):
请问,lonworks网络与上位机监控软件的数据交换一般采用什么方式?是用DDE方式还是用LNS开发包自己开发比较好? 多谢!^_^

网友A:
DDE 和 LNS不可同等而论!!!!!!!!!!!!!!!!!

网友B:
你有钱吗??? 有钱的话就买lns turbo 没钱的话用lonmanager 2.01 +dde+ifix intouch ..... 你有时间吗??? 有时间的话自己开发上位机监控软件包括网络管理和数据处理 没有时间的话买国内的组态软件 你有精力吗??? 有精力的话尽量不要用lonworks得任何产品。因为用了的话 会给你带来无穷无尽的痛苦。 没有精力的话还是勉强用吧。不要有太高的要求和奢望。能用就行

楼主:
谢谢大侠指教~ 我们准备买LNS开发包,开发上位机监控软件。不知道这个技术难度如何?目前我们只有一两个人,不知要开发多久~ 恳请有经验的前辈给点参考意见。

网友C:
开发包内有VB、VC的例子,自己多看看吧

网友D:
谁出钱啊?你老板同意买LNS还是你同意买LNS? 这个问题,具有实际意义。其实,LNS开发包光盘CD(未注册的,免费的)就可以很好的使用啦,如果你的LonWorks网络已经安装好或者不操作4个节点的话,对于监控而言,没有什么限制,和注册的没有区别。为何不先找个LNS开发包(非注册的),它可以免费的!但这对于开发人员开发程序,这已经足够了;如果准备应用到商业领域,在购买LNS注册发布吧。

楼主:
请问LON迹天涯:哪里可以下到未注册的LNS开发包?或者可以拿到免费的光盘CD?可否告诉在下。您那边有吗? 另外,是不是网络上不超过4个节点,就可以使用这个开发包?我也想先不买,先试一试。急等回复,望告之。多谢!

网友E:
沈阳华唐科技有自主版权的基于CEA/EIA709.1协议的通信API,无需LNS,即可读写LonPoint节点,而且有Windows版和Linux版

网友F(2005-03-31):
L-IP LonWorks以太网路由器,即插即用,智能路由交换,支持基于CEA/EIA709.1协议的通信API,LonManager 2.01以及LNS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