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中的P动作指什么?

楼主(2005-01-13):
请高人指点伺服驱动器中的P动作(操作)和PI动作(操作)指的是什么?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P动作是外加制动时伺服电机正常会报警,经P动作开关,伺服就不在报警拉,没有PI动作,PI是控制方式

楼主:
谢谢老宋。你是代理那家产品的?

网友A:
伺服电机代理富士与安川,北京公司网站:www.servo.com。我是沈阳办事处的

网友A:
网站忘记写bj拉, 伺服电机代理富士与安川,北京公司网站:www.bjservo.com。我是沈阳办事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