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求助数据报警的实现

楼主(2005-01-13):
请教各位,我用电量变送器测出的A、B、C三相电流和温度,当三相电流的差值太大或者其中一相电流太小或温度太于一个数值时,应当产生报警,报警产生后如何利用报表实现报警信息的浏览和打印。

网友A:
如果组态做了相应的设置,那么报警产生后会生成一个数据表,可以利用策略构件(报警信息浏览)来浏览此报警数据,并且在此构件上有打印选项,直接打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