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求助:SLC500与电台如何连接?

楼主(2005-01-13):
SLC500的输出量是否需要经过A/D转换,数字滤波,标度变换矗立再与电台通讯,硬件应如何连接?

网友A:
你是SLC500的输出量需要通过电台传输吗?你用的是那款电台?最好用PT20模块,可直接和电台通讯,可来电咨询028-87370272 pentina@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