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来发表一下意见,电力上的组态软件哪种比较好?

楼主(2005-01-13):
大家都来发表一下意见,电力上的组态软件哪种比较好?

楼主:
一个都没有啊,自己先顶一下吧!

网友A:
电力上一般都是采用专用的软件的,象南思的就不错。 据我所知,Intouch和IFix用在电力上比较多,特别是水电上。 国内的几个组态软件公司都推出了电力版本,但我试用的结论是,在一些要求高的地方,不要选用组态软件。

网友B:
大型电力系统,一般而言不采用市场上占有率比较高的组态软件,一般为硬件供货商配套软件。 小系统可采用一般的组态软件,但是很多电力系统规约,一些组态软件实现起来可能很麻烦。 至于大中型水电站的监控系统,很少用IFIX,INTOUCH的。目前国内的主要厂商为南瑞自控,水科院,多采用自己的软件

楼主(2005-03-14):
楼上你说的很有道理,现在电力上的软件,一般都是硬件厂商配套提供的。但是如果是小系统的话,用配套软件代价太高,用户很难接受。能否给点建议,用什么软件来做,因为就像你说的,电力规约一般组态软件实现起来比较麻烦,主要是SOE的功能如何实现啊!

网友C:
电力软件一般国内公司采用国外的平台加配套组件的方式,有用WIZCON和INTOUCH等作为平台的,国外组态软件在规约的采集与转发上不是很好,电力软件主要的特点是对SOE数据要进行处理\显示\转发\查询,国内的三维力控电力版软件已经做了针对性的研究和应用,亚控的产品基本的规约采集做了,但SOE的处理和转发不是很好,所以根据自己在电力的实际特点可以针对性的选择相应的软件.

楼主:
好啊,什么时候要去拜访一下力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