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s7-300编程电缆干扰问题

楼主(2005-01-13):
我用的是西门子s7-300的cpu,通过带mpi/dp适配器的编程电缆与电脑连接,电缆有7米长。当伺服电机打开或者离cpu甚远的机器人伺服打开后,通讯就会中断,显示communication aborted,这时监视、下载、强制都实现不了,只有把伺服电机关了才可再次工作。我的控制柜,cpu都是通过铜排接地的,为什么干扰还会这么大呢?望各位达人指教,能指点小弟一二者,不胜感激!!

网友A:
你的电缆是用的屏蔽电缆吗?适配器离PLC近还是PC近? 适配器连PLC的一侧是485口,抗干扰强;连PC的是232口,抗干扰弱。

楼主:
我用的是向西门子买的编程电缆,带屏蔽的,适配器离plc近,离PC 远,232端有六米长,但是232线抗干扰范围应该在15米之内啊?是不是因为现场干扰太大了呢?

楼主:
谢谢bfhy的回复,哪位可否给小弟提供一些好的解决方案呢?我等会去自做一条短的232串口线换上去试试看。

网友B:
你要解决伺服的干扰才行如接地啊,电机线屏蔽接地啊

楼主(2007-12-27):
我以前碰到过同样的干扰,就是机器人伺服上电后编程电缆受干扰,解决伺服及机器人的接地或者电机线屏蔽接地都解决不了问题.
西门子的232线不带屏蔽的.一般自己做根短的232线,就可以解决问题,再不行的话用屏蔽层厚的双绞线做根232线.

网友C:
长见识了
我还没遇到过干扰的问题
以后会留意的

网友D:
加上个232的隔离器试试

网友E:
建议PC端外壳(电源地)接地+PLC接地试试.

网友F:
每天都能学到新东西。

网友G:
    SIEMENS的MPI适配器线一般没有接地和屏蔽的,还有你的适配器线怎么那么长有7M呀?将它们全做屏蔽和加接地呀

网友H:
我也遇到类似的情况了.接地,隔离都做了可是还是中断.到现在还没有找到解决办法

网友I(2009-03-05):
直接用带创口的编程电缆,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J:
用大连德嘉国际的 ETH-MPI转换器,通过以太网进行通讯,具有超强抗干扰能力,你可以先试用,好用再付款,不好寄回就行李了。 见 www.dl-winbest.cn

网友K:
RS232是第一代通讯标准, RS485是第二代通讯标准,(profibus,DP,MPI...都是差分型的),USB 第三代通讯标准,TCP/IP是正兴起的第四代通讯标准(它的抗干扰能力和传输速度最快)

CP5611,CP5613,PC ADAPTER USB,它门在工业通讯上都不是最稳定,我门经常会碰到通讯连接不上,而到处接地线,连接终端电阻.而使用以太网则很轻松搞定,因此ETH-MPI会为越来越多的现场技术人员所欢迎!

网友K:
来一个图,说明一下,我可以发图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