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组装变频泵

楼主(2005-01-13):
请了解变频泵的朋友指导: 有个密闭式水箱有供、出水管口。由台普通水泵供水。现在给--水泵--加上变频装置,让它根据水箱内状态变化调节水泵,保证水箱不被压爆,正常供、放水而无异常。应配备些什么装置?与整体变频泵效果会有何区别

网友A:
除非你需要做恒液位,或是用水量大需要频繁起泵,否则用软启动器加液位开关完全可以解决.液位开关控制水泵低限起,高限停.没必要跟着潮流走.一切从实际出发.

网友B:
用压力变送器引出水箱工作压力信号,送到变频器与变频器键盘给定压力相比较构成压力闭环控制就可以了。水箱需要加安全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