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分析这个三菱伺服的故障吗?

楼主(2005-01-13):
我原公司有一台涂胶机采用的是三菱PLC控制三菱伺服(忘了型号了),有一次故障现象是在运转准备的情况下,也就是还没有运转,电机就开始莫名的抖动了!于是我判断电机坏了,于是就换了一台新电机连带编码器上去,但没安装好,在开机试机时电机被卡住了,在按下急停的情况下停机,然后就再也启动不了了,于是我就换了一台新伺服,但还是不行!把两台电机拆开看,电机和编码器都烧了,伺服我判断不出来好不好!后来这台机子还没修好我就跳槽了!现在在我心中还是个秘!现请问各位大侠几个问题! 1)第一个伺服模块是坏的的,第二台伺服模块还是好的,我的判断对不? 2)用一台好的伺服模块连在一台烧了的伺服电机上运行,不会损坏伺服模块,对不? 3)用一台坏的伺服模块连在一台好的伺服电机上运行,会损坏伺服电机,对不? 4)老型号的三菱伺服也有过载保护吧? 请教各位大侠一下!分析我听听!谢谢了!

楼主:
各位大侠!没人帮我这个菜鸟吗?

网友A:
好像是接错线了。

网友B:
你公司还真有钱,电机精密这么高怎么可以随便拆呢? 电机都可以烧掉这说明,驱动器主电路电流很大。里面模块可能有问题是了。说老实话我公司用了这么多伺服电机还线圈还没有坏过,编码器是被工人误敲坏过;sunxtdk@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