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的位数

楼主(2005-01-14):
你们好,谁能告诉我万用表的位数指什么,即我们常说的几位半?

网友A:
几位是指能显示0-9的数字位数, 分数是本量程的最高位和下一量程的最高位之比. 如3位半,某20V量程显示19.99V,再大需要换到200V量程,显示20.0 其它依次类推.

楼主:
非常感谢你,imgg,但是我还有一些不明白,请指教: 如我们所说的三位半的三位,是不是指万用表上显示的数字包括整数和小数的和,如果是这样,那么20v是显示19.99,这不是四位了吗?还有这个半字,即1/2是什么意思?对这句话“本量程的最高位和下一量程的最高位之比”不太懂,请回复。

网友A:
能显示1999的是3位半,3位是指后面3位,能显示0-9共十个数字; 半位是指最前面一位,只能显示1或不显.之所以称半位是指最高位这个1除以下一量程的最高位2; 能显示3999的是3又四分之三位,我想你该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