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01-14):
用台达PLC 模拟量 控制变频器要求 在10秒内频由零赫兹逐渐升到50赫兹各位大虾 如何实现

网友A:
变频器频率输入采用外部端子控制,然后你可以在10S内让PLC模拟量从0V变化到10V,即可线性对应0-50HZ。

楼主:
你好 我用哪条指令可以实现在10S内让PLC模拟量从0V变化到10V 具体点谢谢

网友A:
你留个电话吧。

网友B:
其实变频器自身带有上升时间设置(开机斜率),不需要在PLC里设,当然你要做也行就是要做一个算法让给出的值在10秒钟内从0加到全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