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232/442
RS485网络为什么总是不通啊?

楼主(2005-01-14):
我是RS485的初学者,我现在正在为一个带有485联网功能的产品做技术支持,我的产品在联网之后经常出现时断时续的现象,不知道为什么,希望各位高手大哥能够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请检查是否... 1. 接线不良. 2. 信号不稳, 或有干扰. 3. 有多个主控端同时发信, 或多个 device 同时回覆.

网友B:
1.硬件方面: 1).工作环境有强电磁干扰 2).接线端子接触不良 3).如有485/232转换器,没有隔离情况下波特率高时出误码 4).其它 2.软件方面: 1).程序收发延时过短或收转换过快或发送间隔太短 2).规约如果自定规约可能有缺陷而不完备 3).规约理解不完整,处理上有BUG 4).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