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单片机实现对普通的小功率交流电机的伺服控制吗

楼主(2005-01-14):
接受来自编码器的反馈,用单片机实现简单的SPWM,可以实现速度和位置控制吗? 请指点啊

网友A:
不行,速度太慢。因为电流环的带宽比较宽。采样频率比较高,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不成电流环内的运算。一次运算假设在1ms左右,而电流带宽以100Hz估算,则运算至少必须在0.5ms内完成。实际要求比这还要高。

网友B:
完全可以啊,既然是用伺服,就没必要做成全闭环的。位置控制的话发脉冲就可以了,速度/转矩控制的话给电压,都是控制信号,又不是提供能量的。其他的就是I/O信号了,简单的很哪~~

网友C:
M-15 单轴定位控制器 作者:patrik,2004-10-28 14:32:00发表于:《PLC&I/O论坛》 共有1人回复,21次点击   1、基于磁栅尺的单轴定位控制器   2、控制对象:单速电机、变频器+电机   3、实现高、低速定位   4、单向、双向定位   5、显示分辨率0.01mm   6、断电记忆功能   7、可以预设工程   8、RST: alarm when motor direction is reversed

网友D(2005-03-01):
主要看你的编码器线数及电机的控制精度了,一般的精度控制用单片机做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E:
注意,楼主是对普通的小功率交流电机的伺服控制,不是控制伺服电机,因为要位置控制,比变频器还要高级一点。这个难度比开发伺服电机还要大。劝楼主还是选一个别的课题吧。

楼主:
做可能做不出来,想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变频是以速度做参考的调速,如果要控制位置,那就再加入速度的积分做参考啦. 问题是,算法应该怎么实现,这个比较棘手.

网友D:
系统控制性能、效果不光是控制算法的问题,电机的特性是尤为重要的,电机部分没有好的响应速度与受控特性,再好的控制算法也做不出好的控制效果的,所以在小功率交流电机上利用MCU加上位置检测传感器(编码器)进行伺服控制,只能做一般精度与随动特性的伺服系统,算法方面有较多的方法,但好的控制算法只能优化你的控制效果但不能革命性的改变你的系统固有特性。

楼主:
那现在有没有用普通电机做位置控制或随动系统的产品呢 他们的性能怎么样

网友E:
性能肯定不好,如果好,价格也不会低于伺服,因电机性能问题,如果能做理想的位置控制,技术方面要求肯定要比伺服还要高,所以,应该没有市场前途。

网友F:
能否请问一下这样设计的动机。节省成本吗? 问题是怎样做到梯形加减速。估计紧急刹车还是可以,别的就难了。

网友G:
肯定没问题,价格会比完全用伺服低好多;性价比很好, 其他的功能一般都有的;当然了使用普通的三相异步马达; 也可以使用伺服电机,或永磁电机 感兴趣的话可以到网站上看一下www.szvecto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