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和UPS

楼主(2005-01-14):
各位行家 现在有EPS和UPS 都是做备用电源的 都是将直流转换成交流 可是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具体工作原理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A:
我知道带的负载的重要性不同 UPS电源是带的网络系统 EPS电源带的生命消防系统 工作原理基本相同,但是现在EPS的性能不太稳定。据小道消息说国内某知名的EPS电源生产者在这上面就栽了跟头,把人家的大楼都烧了。 我觉得还是UPS比较成熟、性能稳定。

网友B(2005-05-07):
UPS是网络系统的备用电源,以AC-DC-AC方式切换工作.而EPST 同之原理外,在线路连接上加变压器.

网友C:
EPS是救人的,UPS是救数据的。EPS可以带感性负载,UPS不能带,有需要UPS或者EPS的都可以联系我,只要是和电源有关的都可以找我,电话13096360771

网友D(2008-07-27):
呵呵,也是广告啊

现在的广告真叫个多

网友E:
了解不多,就我知道的谈一点看法

EPS对可靠性要求高,除了带照明负载,还有动力负载,如消防水泵,电梯等;EPS的应激工作时间国家标准有规定,好像是不能少于90分钟,记不清了;

EPS需要消防部门的认证,因为在某些场所是强制性安装,有时还是指定品牌!这里面的猫腻中国人都知道,导致一些不合格产品流入市场;

网友D:
(一)相同点是:均利用价格不高的铅酸型全密封免维护蓄电池,且设计的蓄电池组逆变电压方案相同,单体电池一般均是采用12V系列最多。

(二)区别是:(1)UPS要求所配蓄电池的性能全面,尤其强调注重蓄电池使用寿命,而EPS除要求各性能外,着重强调的是蓄电池深度放电这一性能。(2)目前UPS对蓄电池的检测功能基本上只是针对整个蓄电池组,而不能检测单个蓄电池的实况,而EPS强调的是针对整组蓄电池的每个单体蓄电池的检测,要求更具体更完善,这也是消防行业的特殊要求。(3)UPS用蓄电池备用时间从几分钟到十几小时均有,而EPS的备用时间一般为60-120分钟,更长更短的时间极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