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UPS电源怎么烧的

楼主(2005-01-14):
我监狱的电网停电,由UPS电源供电,但UPS电源插座还和我监狱的发电机相连,每次停电,发电机一工作就造成UPS烧毁,我监狱的电工以察过,没次发电返回到UPS电源插座的电压为220V,不知何原因导致,请回复,谢谢>

网友A:
两个问题你先要回答我: 一、你的发电机多少功率?是柴油机还是汽油机? 二、你的UPS是什么牌子?多少功率?什么型号?后备式还是在线式? 回答我这几个问题,我基本就能知道问题的所在了。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 你上面说的UPS电源的插座还和发电机相连,我想问的是UPS电源的插座是电源输入线吗? 回答我的问题,我可以告诉你答案。

网友B:
我也想知道答案呵呵

网友A:
首先从她用的状况来看的话,她用的UPS电源应该属于在线互动式的。 此UPS目前市场上已经停产了,就是因为性能不太稳定。 如果是的话那造成UPS电源损坏的原因就是发电机输出的频率导致的。 大家都知道现在发电机虽然电压可以稳定但是频率是不能稳定的,在线互动式的UPS电源对电网和频率要求比较高。 例如:我公司以前卖到城市里的在线互动式UPS返修就比较少,而卖到偏远郊区的损坏率就比较高。就是因为郊区的电压和频率不稳定而导致的。 另一个就是要注意的:在线互动式UPS不能带医疗仪器,带一个台就肯定坏一台。我公司有这样的经历,前后和人家医院一共换了3台。最后还是换了一台纯在线的UPS电源才解决问题。

网友C:
建议考虑瞬态过电压抑制器(TVSS)。放电机启动时产生的瞬态过电压对UPS的影响不小于雷电感应。IEEE早在1999年就推荐在UPS前加装TVSS,已避免此类故障。

网友D:
解决方法: 1:发电机在工作初期电压频率不稳定。最好是发电机工作,3-5分钟后在给UPS供电。 2:UPS如有输入频率选择请从2%调到6% 3:UPS前端加一个延时开关,停电后,3-5分钟再吸合。 4:如果设备重要停电后,延长UPS后备时间,由蓄电池供电。 5:测试发电机启动瞬间,频率,电压(用示波器)。以便决定是否符合用电要求,请不要用测试速度慢的万用表测试,不能反映真事情况。 如还有疑问请联系:shiyq@szonline.net

网友A:
不要这么麻烦了 换一台工频纯在线或是高频纯在线的UPS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