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LON 10O 产品出现问题,Echelon公司正在处理解决

楼主(2005-01-14):
i.LON 10O 产品出现数据日志2005年不能正常工作,Echelon公司现在正在紧急修正这个Bug!!!

楼主:
TOP ... Post ... Reply ... Reply/Quote ... Email Reply ... Delete ... Edit Previous ... Next ... Previous Topic ... Next Topic ... Entire Topic Topic: ilon 100 data log doesnt work in year 2005? (1 of 10), Read 221 times Conf: i.LON From: Jason Ruddock jruddock@usa.net Date: Monday, January 03, 2005 06:45 AM Hello, Did anyone else have this problem? I cant seem to properly read the ilon100s data log (using SOAP:DataLoggerRead) as soon as JAN-01-2005 came! Whenever I specify any after JAN-01-2005 00:00:00, what I get is the earliest data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data log.. My value is ignored. So when I try to empty the entire logger, I keep getting the same old data over and over. I rolled the clock back one year to 2004 in all our ilons and the problem went away! Is anyone out there successfully using data logging with SOAP in the 2005 new year? (Im using SP2) Jason TOP ... Post ... Reply ... Reply/Quote ... Email Reply ... Delete ... Edit Previous ... Next ... Previous Topic ... Next Topic ... Entire Topic Topic: ilon 100 data log doesnt work in year 2005? (2 of 10), Read 116 times Conf: i.LON From: Zenda Fung zendafung@yahoo.com Date: Friday, January 07, 2005 09:36 AM Yes, we have problems with the datalogs with all the iLon 100s we have starting 2005. From the datalog web interface, it always display "Log is inconsistent. Clock may have been manually adjusted." and the scroll bar is disabled. I have not tried the SOAP calls but suspect the same problem as yours. This sounds like a serious clock bug in the iLon 100 software. If you find a solution, please post back. Zenda. TOP ... Post ... Reply ... Reply/Quote ... Email Reply ... Delete ... Edit Previous ... Next ... Previous Topic ... Next Topic ... Entire Topic Topic: ilon 100 data log doesnt work in year 2005? (3 of 10), Read 102 times Conf: i.LON From: Jason Ruddock jruddock@usa.net Date: Sunday, January 09, 2005 02:24 PM No solution yet, but I did also notice the same inconsistency error on our ilons that you mentioned, so the problems may be the same. To clarify my first message, which got garbled up a bit, here is the exact problem: Whenever I make a DataLoggerRead SOAP call and specify a UCPTstartDate within the year 2005, the ilon just returns the earliest chunk of data in the logger (way before my specified start date) -- it ignores my specified start date altogether. This leaves my 2005 logger events inaccessible. I ended up having to roll all of our ilon clocks back to 2000 (and disabling the time server feature) to get our system working again. 2000 is the only post-millennium year before 2005 that days of the week match the year 2005. However, its a leap year -- so we will be S.O.L. when February 29 comes around :) Needless to say, this whole thing is quite embarrassing to have to explain to our customer. Jason TOP ... Post ... Reply ... Reply/Quote ... Email Reply ... Delete ... Edit Previous ... Next ... Previous Topic ... Next Topic ... Entire Topic Topic: ilon 100 data log doesnt work in year 2005? (4 of 10), Read 110 times Conf: i.LON From: Jay Bahrami Date: Monday, January 10, 2005 12:09 AM Hi Jason, I was just wondering what does LON support say about all this?, because if this is a bug, it seems to be pretty serious one as you say. Thanks, Jay TOP ... Post ... Reply ... Reply/Quote ... Email Reply ... Delete ... Edit Previous ... Next ... Previous Topic ... Next Topic ... Entire Topic Topic: ilon 100 data log doesnt work in year 2005? (5 of 10), Read 111 times Conf: i.LON From: 舠e Maj H錵onsbakken aase.maj@intelligentcontrol.no Date: Monday, January 10, 2005 12:36 AM Hi Is this problem only on the e2 firmware, or is it also a problem in 1.00.xx editions? Best Regards, 舠e Maj TOP ... Post ... Reply ... Reply/Quote ... Email Reply ... Delete ... Edit Previous ... Next ... Previous Topic ... Next Topic ... Entire Topic Topic: ilon 100 data log doesnt work in year 2005? (7 of 10), Read 106 times Conf: i.LON From: Zenda Fung zendafung@yahoo.com Date: Monday, January 10, 2005 08:44 AM Version 1.00.xx has the same problem too. Zenda TOP ... Post ... Reply ... Reply/Quote ... Email Reply ... Delete ... Edit Previous ... Next ... Previous Topic ... Next Topic ... Entire Topic Topic: ilon 100 data log doesnt work in year 2005? (9 of 10), Read 76 times Conf: i.LON From: Jason Ruddock jruddock@usa.net Date: Tuesday, January 11, 2005 08:01 AM I dont have a support contract (and I hope not to have to purchase one because of this problem.) I submitted a "free" support request, but have not heard back yet. Would anyone experiencing this problem who has a support contract be willing to open a support call for this issue? Thanks! Jason TOP ... Post ... Reply ... Reply/Quote ... Email Reply ... Delete ... Edit Previous ... Next ... Previous Topic ... Next Topic ... Entire Topic Topic: ilon 100 data log doesnt work in year 2005? (6 of 10), Read 103 times Conf: i.LON From: Frantisek Grebenicek grebenic@cln.cz Date: Monday, January 10, 2005 12:52 AM Hi, we noted the same behaviour on our i.Lon 100! For example, if I ask data logger for first 20 records in 5-th of January, I get first 20 records of 4-th January. The error must be in the SOAP interface, because logged data are OK (we use binary logs and have self-developed tool for parsing it :-). Our customer uses SOAP interface to export log and he is very upset, because it stopped to work... So I have made a "fake" in the exporting tool - before sending the SOAP request I increment the start and end time by one day, so the iLon returns correct data - as the "first aid". It is ugly, but it works... Frantisek Grebenicek TOP ... Post ... Reply ... Reply/Quote ... Email Reply ... Delete ... Edit Previous ... Next ... Previous Topic ... Next Topic ... Entire Topic Topic: ilon 100 data log doesnt work in year 2005? (8 of 10), Read 84 times Conf: i.LON From: D Clasen Date: Monday, January 10, 2005 04:18 PM On 1/10/2005 12:52:51 AM, Frantisek Grebenicek wrote: >Hi, The error must be in >the SOAP interface, because >logged data are OK (we use >binary logs and have >self-developed tool for >parsing it :-). > You are my new favorite guy Frantisek... BTW, use "Band-aid" instead. ;) TOP ... Post ... Reply ... Reply/Quote ... Email Reply ... Delete ... Edit Previous ... Next ... Previous Topic ... Next Topic ... Entire Topic Topic: ilon 100 data log doesnt work in year 2005? (10 of 10), Read 59 times Conf: i.LON From: Howard Herrera hherrera@echelon.com Date: Wednesday, January 12, 2005 10:09 AM Hello all, Just wanted to drop you guys a quick note to let you know that Echelon is aware of the problem and a fix (downloadable from our website) is on its way, please hang on. BTW, please make sure you install Service Pack 2 to your i.LON100 1.0 as the fix will more than likely require it. Also, the problem should not be present in i.LON100e2 installations. Howard Herrera. Echel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网友A:
我是i.LON 100的真正用户,在我们的项目中,i.LON 100 日志,运行反应速度,和稳定性都存在微妙的问题,给我们带来的很多烦恼,现在看到很多同行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无法解决,我们正考虑更好的产品和服务。华唐产品如何?

网友B:
华唐科技的LonWorks通信Server, TOMCAT为Web应用服务器--Java应用程序的良好支持和功能扩展 SOAP1.2的协议支持--极强的XML功能 关系型数据库表记录日志方式--可海量数据存储 基于EIA/CEA709.1-B协议层的通信API, 10万次的连续读写访问平均35毫秒/次

网友C(2006-02-20):
大家好,本人以前从事智能建筑系统集成,现因改行,手上还有10台全新的ILON 10和1台ILON 100急于转手,如有意,请致电13060089952王先生,价格从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