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用晶体管输出的三菱PLC能不能直接驱动24V 0.8A的电磁阀?

楼主(2005-01-14):
用晶体管输出的三菱PLC能不能直接驱动24V 0.8A的电磁阀,现在正犹豫!

网友A:
好像不大行啊,,晶体管每个输出点可有0.5A电流,但是因为有温度上升的限制,每四点输出总电流不得大于0.8A(1点平均0.2A).仅供参考

楼主:
说明书上是这么说的,不知道在实际工程中有谁用过没有?

网友B:
直接PLC输出最终将导致烧坏,加个中间继电器成本又高,搞个场效应管,再添几个元件,又经济,组成电路板,我们公司的设备控制频率有3次/秒,我都用了好几年,可耐用呢。需要帮忙的话请邮箱联系,hbchenbo@163.com

楼主:
加上中继的话延时太严重,还不如选用继电器输出的PLC,而且继电器的话他的寿命有限,现在要应用的场合动作次数太多。请问redapple你们的公司哪里?有没有现成的板子?

网友B:
我们是机械设备生产厂家,我们设备采用的也是三菱FX1N型晶体管输出型,液压动作相当频繁,(时间上继电器输出不能满足)。而且对比例溢流阀进行控制(直接Y0输出)。我是自己做的板,有八路控制加一路比例阀控制,不知你是控制什么样的设备?

网友C:
老兄,你的负载有二十瓦呢!

楼主:
感谢各位的热情的讨论,由于工期紧张。还是选用继电器输出的PLC了 工作电流对于继电器输出的PLC来说很少的啦,寿命应该不会太短(10的5次方到7次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