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和PROFACE人机问题紧急求助!!!

楼主(2005-01-15):
设备使用的PLC是 FX1N-60MR+AXON-40ER-ES(SEPLC 士林)+8EYR-ES+FX2N-2AD+FX8EYR-ES,人机为PRO-FACE(GP2601-TC11)。 使用时发现一个页面的第一个按钮ON后,按3次页面跳动就会自动OFF。按钮ON使用M151,按钮OFF使用M152。改变输出Y点和改用SET,RST命令,在使用几天后出现同样问题。不知道是不是PLC内存不稳定或者扩展选用上有问题,请求各位高手帮助。

楼主:
大哥大姐们,请伸出援助之手,拉小弟一把!

网友A:
不是很理解你的过程现象,你能把你的过程说的再详细点吗?

楼主:
谢谢大哥,详细如下: 按钮ON使用M151,按钮OFF使用M152,PLC程序为一般自保持型,输出至交流接触器控制一个马达。操控按钮共有5个页面,此按钮在第一个页面。正常开机时依次逐页开启,此按钮ON后,只要有3次页面跳转(下页,上页,回主页)就会自动OFF。另外还发现2个自动控制回路有时会失效,基本确定是使用士林扩展的问题。

网友B:
看不明白,我从来没有碰见过这种现象,估计是你设置的参数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