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
温度控制器的远程安装和直接安装

楼主(2005-01-15):
我在学习仪表和工作的时候遇到温度控制器的远程安装和直接安装,我不理解远程安装和直接安装是什么意思,还有远传送压力变送器又该怎么理解,与普通的压变有何不同和相同,老烦各位老师给予解答,谢谢!

楼主:
请求大家给予解答,谢谢了!

网友A:
远传送压力变送器的意思是当被测介质不符合普通变送器的测量范围如温度,腐蚀性。安装位置等所采取的用远传装置间接导压的方式方法(如平面法兰+毛细管或插接法兰+毛细管。。。。。。)

网友B:
根据我的理解: 温度控制器的远程安装就是温控表没有装在控制现场,而是安装在控制室里,温度信号经传感器后还要经过变送器远传给控制室的温控器进行温度控制。 温度控制器的直接安装就是温控器安装在控制现场,温度信号经变送器后直接上温控器进行温度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