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500精度不高kkkk

楼主(2005-01-15):
现用一台三菱F500控制一台挤出机,功率为130KW左右,但现在问题是精度不高,严重影响产品质量.如我设定是的36HZ,但有时是36.5,或35.5HZ.其余一切正常.请教各位高人,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你頻率命令是用何種信號輸入0~10V or 4~20mA 用類比的就有可能不準,第一個是你訊號本身就會跳動... 第二個是有受到干擾... 如用數位如變頻器鍵盤上設定,or通訊的話應該不會有這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