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如何解决编码盘低速降低时,误差相对变大的算法问题?

楼主(2005-01-15):
各位高手: 本人工作中选用600线编码盘把直线运动速度变为转速检测。开始从零速启动,中间高速运行,如30r/秒.然后工作行程末段编码盘转速又逐渐变为0。整个过程中编码盘转速在变化。这样一来,使得单位时间内,开头和结束两端的速度(单位时间内的脉冲数)的检测相对误差值变大。无法保证整个运动行程的精度一样。各位可有什么好的实际经验?谢了! 回复:dqtian@163.com

网友A:
如果想精确检测,最好是换成直线光栅尺,不过成本可能会高许多。

楼主:
我有些不懂,光栅尺的误差不超过一个栅距.编码盘的误差也不超过一个线距,总之都是不超过相邻两个脉冲对应的距离P或角度.现在问题是高速时,比如说有1000P/s,即每秒产生1000个脉冲信号.误差为一个P,速度相对误差为1/1000.低速时,比如说10P/S.误差同样为一个P,速度相对误差为1/10.使得绘制速度曲线时低速段的精度难以保证.如何解决问题呢?即低速时的精度,这是不是应用编码盘会遇到的通用问题呢? 对光栅尺是不是也是会遇到? 再次请教各位!

网友B:
对于您的问题,用旋转编码器还是直线编码器是没有区别的。 最简单的建议就是加大速度检测的周期。而如何来实现,就比较复杂一点了。首先,将实际进行速度采样的过程独立出来与其他的动作无关(比如伺服的运算调整周期)。比如,当每个采样周期中收到的脉冲少于5时,加大下一个采样周期的长度,当一个采样周期中收到的脉冲多于10时,减小下一个采样周期。理论上,只要加速度不是太大,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