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控制重复精度的问题

楼主(2005-01-15):
我用的是安川伺服电机(加减速器)带动精密滚珠丝杆在竖直方向做直线运动,要求运动的反复过程中有很好的重复精度,要求是小于7μm,因为滚珠丝杆没有自锁能力,也就是说伺服电机应有很好的制动能力,请教各位应该怎样才能提高伺服电机在这种工作条件下的定位精度?

网友A:
你只要计算好转动惯量与工作扭矩就可以拉,伺服电机本身没有什么制动能力,重复定位精度不是靠制动实现的。顺便说一句,您需要带制动器的安川伺服电机,我公司代理安川伺服,怎么联系您,我邮箱:sysongs@163.com 或者电话联系:13840146961

网友B:
我公司有重复定位精度在5个7μm的XY工作模块,也有重复定位精度在3个μm的XY工作模块,可以联系我 0755-83479196-19 王工 wjy_82591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