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S7-200的PID程序通过USS控制MM440

楼主(2005-01-15):
1 系统配置 整个电气控制系统由1个人机界面HMI、4台PLC和72台变频器组成。人机界面HMI选用西门子OP27,主要完成参数设置和工作状态监控;4台PLC均为西门子S7-200,配置为CPU226、MPI通讯卡和若干I/O接口,它们是控制系统的核心,进行人机界面HMI和变频器通讯,完成牵引机和收线机的速度计算与设定,协调各种继电动作;收线机和牵引机总共用了48台西门子MM440变频器驱动,排线机用了24台西门子MM420变频器驱动。 2 控制思路 在机械结构上,整个系统由牵引系统、排线系统、收线系统组成。由于最高速度较低,没有配置张力调整机构。 为保证PLC的运算速度,把整个控制系统分为4部分(如图1所示),每个PLC控制18台变频器,负责6组牵引、收线和排线变频器的逻辑控制和速度运算;4台PLC和人机界面OP27以MPI协议通讯方式连接,而PLC与变频器间通过USS协议,各个PLC就会将所有需要显示的数据和工作状态传给HMI,操作人员将需要写进PLC的参数则通过HMI来实现。首先设置好当前处理钢丝的工作速度,这样牵引电机的工作频率就确定下来。以牵引电机的模拟量输出信号经过比例换算作为收线电机主给定(比例换算功能可通变频器内部的P753-P760参数设置来实现),排线变频器的给定则用同样的方法把收线的模拟量输出通过一定的比例来控制。 系统控制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