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求助案例.......

楼主(2005-01-15):
那位高手給我一份pro-face 密碼案例行嗎? (fx1s---gp37w2b) 謝了! wishes2004@126.com

网友A:
能说具体点吗,你要怎么样的密码案例

楼主:
1.就是進入設置參數要用密碼來保護, 上次有一位朋友發給我一份案例, 我仿照他的建立新檔下到GP就不行, 把他的下到gp就可以, 為什麼呢? 有可能那些因素呢? 2.我把編輯畫面下到gp, 但從gp下到電腦就不行, 是那里有設置呢?

网友B:
1,估计协议选择不同. 2,"upload information"选项没勾上.

楼主:
1.謝謝, 這協議主要指什麼呢? 2.upload information 傳送都有勾上呀! 接收也自然 勾上了. 不過顯示:no upload information in gp date file 里面有畫面,為什麼會這樣, 是有什麼問題嗎? 各高手指點指點.....

网友B:
1,GP有两种连接方式,直连和memory link方式.不同的方式(协议)系统地址(LS00-LS19)的定义不同,我在学习密码例子时就是遇到了这种问题. 2,这问题就是没勾上upload information导致的. 你勾上重新传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