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ACLD-9188端子板的信号连接方法

楼主(2005-01-15):
请教各位大侠: 现使用ACLD-9188端子板,使用差分方式外接信号,为了取得很好的信号,需要在端子板的 电路板上加接电阻、电容吗?电阻、电容应该取多大的值呢?

网友A:
如果工作的环境很恶劣,当然要考虑加电阻电容进行滤波啦。差分的 接法好象是两个4.7k电阻,一个0.01uf的电容,可以取得较满意的效果的。有公式可以计算的。